ioLogic E2212 输出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哥。小弟有一问题:

目的:
我们现在需要用ioLogic E2212来控制一个电压为5~12VDC 的电压输出。

在ioLogic E2212中, 使用干节点, DO(digital output), DO为on时(灯亮),DO输出电压为0。

如何让DO输出为5~12VDC

网友:
输出模拟量?

用DA+放大

网友:
ioLogic E2212??

帮顶下吧, MARK 、 、 、 、 、

网友A:
Moxa ioLogik E2212 ?
Active Ethernet I/O with 8 digital inputs, 8 digital outputs,
DO为on时(灯亮),表示该功能是好的,问题是需要有触点接通5~12VDC电源。

网友:
  运放就可以了,搞个你需要的比例,楼主的问题最好问的明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模拟量?

用DA+放大

输出的电压非常的小,每次DO指示灯一亮,好像DO接口都接了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xa ioLogik E2212 ?
Active Ethernet I/O with 8 digital inputs,8 digital outputs,
DO为on时(灯亮),表示该功能是好的,问题是需要有触点接通5~12VDC电源。

楼上说的对,就是这个东西!

问题是需要有触点接通5~12VDC电源。

能不能再说明白一点?我电子电路没有学得不好!
我有提供电源,但是输出还是不是5~12VDC,因为它只能输出负电压,我是希望它能输出正电压。

网友A:
应该是这样:你的5~12VDC电源有一根线要接E2212提供的一个开关(触点)。当DO为on时同时这个开关应该合上,从开关的另一端就有5~12VDC输出了,所以找找这个触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你的5~12VDC电源有一根线要接E2212提供的一个开关(触点)。当DO为on时同时这个开关应该合上,从开关的另一端就有5~12VDC输出了,所以找找这个触点吧。

我怀疑这个E2212系列不支持我这种做法(得到一个电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