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3c44B0x数据手册中如何理解SDRam Bank Address Configuration图标意思

楼主:
图标如下

请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
没人回答,只有自己顶一下了,我就是想求教S3C44b0X中SDRam8,16,32为数据地址时引脚分别如何定义的。

网友:
没有看见。

楼主上传图片必须上传到eeworld博客或者相册,否则我们看不见的。

仅限百度用户交流。——汗,百度不厚道。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限百度用户交流。——汗,百度不厚道。

顶,好像那个优化大师也和百度有勾结,每一次我使用优化大师后,我的IE7的默认搜索栏就会被“baidu”劫持!

网友:
原来百度这么讨厌,还不如让我也看不见,谢谢楼上的提醒

网友:
我没有上传图片的权利,图片地址是http://hiphotos.baidu.com/yinco/pic/item/9f231acefac5e71db700c860.jpeg,这个图片其实就是S3C44BOX数据手册中,Memory Controler章节中SDRam Bank Address Configuration的截图,我一会再想想如何发图

网友:
    根据你所选用的SDRAM,配置Bank Address,找份SDRAM芯片datasheet看看,你会看到除了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管脚、电源管脚外,还有Bank Address --BA0, BA1,这两个管脚的连接就根据这张图进行配置。
    比如一块4Banks x 2M x 16Bit 大小的SDRAM,你查下这张表,就知道BA0, BA1该接到什么地方,如果两块这样的SDRAM并联,BA0、BA1再作相应的改变,都可以在这张表里面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