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OV9650数据为ITU656输出触发S3C6410的CAMERA的中断

楼主:
在三星的BSP代码中有OV9650的配置代码,不过是配置成ITU601格式输出的,通过VSYNC的变化触发S3C6410的CAMERA的中断,有谁知道如何将OV9650输出的数据为ITU656格式,不用VSYNC及HSYNC信号,能够触发S3C6410的CAMERA的中断呢?
附上BSP中配置OV9650输出601格式数据的配置:
unsigned char ov9650_reg[][2] =
{
        {0x12, 0x80},  //output formatter
        {CHIP_DELAY, 10},
        {0x11,0x80},
        {0x6a,0x3e},
        {0x3b,0x09},
        {0x13,0x8f},
        {0x01,0x80},
        {0x02,0x80},
        {0x00,0x00},
        {0x10,0x00},
        {0x39,0x43},
        {0x38,0x12},
        {0x37,0x00},
        {0x35,0x91},
        {0x0e,0xa0},
        {0x1e,0x10},
        {0xA8,0x80},
        {0x12,0x40},
        {0x04,0x40},  //ITU656 Enable{0x04,0x40}, ITU601 {0x04,0x00}
        {0x0c,0x04},
        {0x0d,0x80},
        {0x18,0xc6},  //HSTOP
        {0x17,0x26},  //HSTART
        {0x32,0xad},  //HREF
        {0x03,0x00},  //VREF
        {0x1a,0x3d},  //VSTOP
        {0x19,0x01},  //VSTART
        {0x3f,0xa6},
        {0x14,0x2e},
        {0x15,0x10},  //
        {0x41,0x02},
        {0x42,0x08},
        {0x1b,0x00},
        {0x16,0x06},
        {0x33,0xe2},
        {0x34,0xbf},
        {0x96,0x04},
        {0x3a,0x00},
        {0x8e,0x00},
        {0x3c,0x77},  //
        {0x8B,0x06},
        {0x94,0x88},
        {0x95,0x88},
        {0x40,0xc1},
        {0x29,0x3f},
        {0x0f,0x42},
        {0x3d,0x92},
        {0x69,0x40},
        {0x5C,0xb9},
        {0x5D,0x96},
        {0x5E,0x10},
        {0x59,0xc0},
        {0x5A,0xaf},
        {0x5B,0x55},
        {0x43,0xf0},
        {0x44,0x10},
        {0x45,0x68},
        {0x46,0x96},
        {0x47,0x60},
        {0x48,0x80},
        {0x5F,0xe0},
        {0x60,0x8c},
        {0x61,0x20},
        {0xa5,0xd9},
        {0xa4,0x74},
        {0x8d,0x02},
        {0x4f,0x3a},
        {0x50,0x3d},
        {0x51,0x03},
        {0x52,0x12},
        {0x53,0x26},
        {0x54,0x36},
        {0x55,0x45},
        {0x56,0x40},
        {0x57,0x40},
        {0x58,0x0d},
        {0x8C,0x23},
        {0x3E,0x02},
        {0xa9,0xb8},
        {0xaa,0x92},
        {0xab,0x0a},
        {0x8f,0xdf},
        {0x90,0x00},
        {0x91,0x00},
        {0x9f,0x00},
        {0xa0,0x00},
        {0x3A,0x0D},
        {0x24,0x70},
        {0x25,0x64},
        {0x26,0xc3},
        {0x2a,0x00},
        {0x2b,0x00},
        {0x6c,0x40},
        {0x6d,0x30},
        {0x6e,0x4b},
        {0x6f,0x60},
        {0x70,0x70},
        {0x71,0x70},
        {0x72,0x70},
        {0x73,0x70},
        {0x74,0x60},
        {0x75,0x60},
        {0x76,0x50},
        {0x77,0x48},
        {0x78,0x3a},
        {0x79,0x2e},
        {0x7a,0x28},
        {0x7b,0x22},
        {0x7c,0x04},
        {0x7d,0x07},
        {0x7e,0x10},
        {0x7f,0x28},
        {0x80,0x36},
        {0x81,0x44},
        {0x82,0x52},
        {0x83,0x60},
        {0x84,0x6c},
        {0x85,0x78},
        {0x86,0x8c},
        {0x87,0x9e},
        {0x88,0xbb},
        {0x89,0xd2},
        {0x8a,0xe6},
};

网友:
我把寄存器0x04改成了值为0x40, Enable了BT656输出,但是VSYNC与HREF还是有输出的,结果S3C6410接收到的数据还是ITU601格式,虽然我将S3C6410的Camera接口配置成了656模式,可能接受的中断仍然为VSYNC来的中断,如果我将601的控制信号HSTOP,HSTART,VSTOP,VSTART,HREF,VREF全部写成0,OV9650的VSYNC及HREF就没有输出了,但是S3C6410的Camera也没有了中断,不能接收数据,不能摄像了。

网友A:
应该跟SAV/EAV有关了.

网友B:
601和656在camerif中有几个地方要改:sourceformat, reset顺序, 信号极性等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
如果我用标准的ITU-BT.656的接口,不用VSYNC及HREF连线,能够触发S3C6410 Camera的中断吗?也就是说S3C6410 Camera能根据FF 00 00 XY的变化判断帧的变化,从而产生中断吗?

网友:
oncancel说的sourceformat, reset顺序, 信号极性等,我大概知道就是sourceformat改成656模式,reset顺序主要是reset摄像头模块,与reset Camera接口有关吗? 信号极性就是clock 的极性了,如果不用VSYNC及HREF就不用考虑这两都的极性了。还有什么其他注意的吗?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如果sourceformat是标准的PAL制720*576的数据格式,符合ITU656标准,能否触发S3c6410 Camera的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SAV/EAV有关了.

xqhrs232 ,我看过你发表的帖子:“调S3C6400下的CAMERA驱动程序,图象老是有点偏屏,试了很久还是没什么改进”,其中有“视频信号是通过TVP5147解码输出到6400的CAMERA接口的。采用的是ITU656接入格式没用到行场同步信号。”请问一下, 你是配置让TVP5147解码输出656格式的数据触发S3C6400下的CAMERA中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SAV/EAV有关了.

你是说我发出的SAV/EAV可能不对,造成不能触发中断?

网友:
我做过一个实验,就是6410 配置成656模式, 9650配置成601,不能摄像,反之,6410配置成601,9650配置成656,却可以摄像。是不是触发6410的CAMERA中断一定要HREF或者VSYNC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1和656在camerif中有几个地方要改:sourceformat, reset顺序, 信号极性等

你测试过不用行场同步信号(VSYNC和HREF)的ITU656数据可以触发6410的CAMERA的中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