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RET返回错误,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ACALL INIT        ;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LOOP: acall Scan_Key    ;调用键盘扫描子程序,判断有无按键按下
            acall Key_value   ;调用求键值子程序
            acall Display     ;调用显示子程序
            sjmp LOOP
;***************************************************************
      Scan_Key: PUSH A
                MOV P1,#0F0H
                acall d5ms
                MOV A,P1
                clr c
                subb a,#0f0h
                jz Scan_Exit            ;判断累加器是否为0,为0则无按键按下。
                            mov Key_Flag,#1
                POP A
      Scan_Exit:RET
;***************************************************************

请问为什么执行了ACALL Scan_Key后,RET到0000H,按理说应该执行ACALL Key_Value才对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RET到0000H,那不是复位了?0000H是复位的地址哦。

网友:
jz Scan_Exit ;判断累加器是否为0,为0则无按键按下。
  mov Key_Flag,#1
Scan_Exit ://
  POP A
  Scan_Exit:RET
//
Scan_Exit:RET;//POP A 被跳过!

网友:
可能是没初始化堆栈指针寄存器 引起的吧,在main后加个 MOV SP,#50H试试看,因为调用程序时需要将当前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压入堆栈中,执行被调用完程序才将该地址弹出堆栈给程序计数器pc,默认情况sp的初值是07h,在通用寄存器的地址范围内,所以有可能是压入入堆栈后的程序地址刚好被某个通用寄存器Ri存入的数据00h给覆盖了

网友:
应该是的,我刚才测了,如果在被调用函数下,刚好有指令将该程序返回后的的下一条指令地址(就是由单片机调用程序时自动压入堆栈的)覆盖了,该程序就无法正常返回了,所以建议楼主先将sp初值设大些,不要和那32个通用寄存器组混在一起了

网友:
2楼正解!!!
有进栈出栈一定要注意这点

网友:
;***************************************************************
  Scan_Key: PUSH A
  MOV P1,#0F0H
  acall d5ms
  MOV A,P1
  clr c
  subb a,#0f0h
  jz Scan_Exit ;判断累加器是否为0,为0则无按键按下。
  mov Key_Flag,#1
  POP A
  Scan_Exit:RET
;***************************************************************
将该子程序的出口标号换个位置,改成如下这样:
;***************************************************************
  Scan_Key: PUSH A
  MOV P1,#0F0H
  acall d5ms
  MOV A,P1
  clr c
  subb a,#0f0h
  jz Scan_Exit ;判断累加器是否为0,为0则无按键按下。
  mov Key_Flag,#1
  Scan_Exit:POP A
  RET
;***************************************************************

网友:
谢谢各位兄台,听了你们的建议,问题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