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苦恼的GPS座标比对

楼主:
现有固定座标100个(路径是一个大椭圆形,公交車的行駛路線)

现在座标1个(移动的)

如何得知目前的座标是往哪个固定座标移动中?

这问题看似简单,可是很复杂阿!

找出现在座标离最近的一站是可以找的出来,没啥,
就是比对100个固定座标和现在座标的距离

但问题来了,要怎么知道往哪个座标移动中?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计算方法?

网友:
没有什么简单的算法吧
保存上一时刻的坐标
计算得出这一坐标到各个站点的方向向量
得到当前时刻的坐标
和上一时刻的坐标得出移动体的前进方向向量
计算前进方向向量与上一时刻到各个站点的方向向量的夹角
夹角最小的就认为是朝那个站点移动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先找出最近的两个车站,之后判断是往哪一个车站运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出最近的两个车站,之后判断是往哪一个车站运动即可。

john 这个方式会有bug,因为路线有可能是a1站->a2站->a3站...
公交车回来时,也是...a3站->a2站->a1站..

如果是找出最近的两个,恐有误判,例如会判断都是往a2站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简单的算法吧
保存上一时刻的坐标
计算得出这一坐标到各个站点的方向向量
得到当前时刻的坐标
和上一时刻的坐标得出移动体的前进方向向量
计算前进方向向量与上一时刻到各个站点的方向向量的夹角
夹角最小的就认为是朝那个站点移动

当年我数学考零分的 (真的是零分)

向兄的方法,我得好好思考想想...
(有没有更白话一点的说法)

网友:
用白话说就是通过方向判断
看看移动物体是朝向哪个站点的方向前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找出最近的两个车站,之后判断是往哪一个车站运动即可。

john 这个方式会有bug,因为路线有可能是a1站->a2站->a3站...
公交车回来时,也是...a3站->a2站->a1站..

如果是找出最近的两个,恐有误判,例如会判断都是往a2站移动.

那就找出最近的4个车站,之后判断是往哪两个车站运动即可得出它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网友:
对于这些测量的东西俺一点都不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