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问题

楼主(2009-12-04):
电缆问题
检测电缆通断的方法都有什么呢?若需要周期脉冲来实现检测,属于哪一种方法?具体过程是什么?谢啦!
检测
电缆

网友A:
开个计时器,让对面每隔一定时间发个ACK过来,收到ACK计时器清零,计时器如果大于某个值就是断了呗
话说电缆中应该有电源和地线的,直接判断电源电压或者本地对公共地线的电压不就行了么

网友B:
这床上的服务器在杭州?

网友C:
方法很多。 看发送后是否有返回是其中的一个办法。

网友D:
一楼兄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