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1单片机c51如何用软件实现数字滤波的问题

楼主:
同上

网友:
滤啥样的波?

网友:
看《匠人手记》这本书,里面好像讲了10种还做了比较!

网友:
好的  谢谢了先

网友:
参考下吧
/***********************AD滤波********************************
*功    能: AD滤波
*形    参:
*返 回 值: AD滤波 后的数值
*备    注:
*****************************************************************/
uint16_t AD_Filter(void)
{
        uint32_t result=0;        //uint16_t result=0;
        uint32_t i,j;
        for(i=100;i>0;i--)  //for(i=16;i>0;i--)
        {
                for(j=0;j<5000;j++);

                result += ADCConvertedValue;
        }

        return (uint16_t)(result/100);  //return  result/16;
}

网友:
有很多种,看你的要求。最简单的就是一阶滤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