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触摸屏的屏幕坐标与触摸屏坐标???

楼主:
屏幕坐标原点 一般在左上
那么触摸屏坐标原点在那里呢?网上有人说右上有人说右下还有说左下的,把我搞晕了!!

还有platform.reg注册表中的触摸屏信息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MaxCalError"=dword:7
; portrait
;for 240x320 display
     "CalibrationData"="469,636 785,1068 162,1056 163,220 785,216 "
; Landscape
;   "CalibrationData"="515,503 763,748 258,749 269,255 764,255 "
ENDIF BSP_NOTOUCH !
是屏幕上五个点(四个角和正中)在触摸屏上的坐标值。这跟触摸屏原点位置有关系吗!!!

PS:mini2440换了最新的bsp后,触摸屏有问题,好像是反的。想通过改写触摸屏驱动解决下!!

网友A:
LCD及触摸屏原点在左上或右下是根据具体电路来定的,如果是反的可以通过坐标变换来实现.

以下思路供参考,自己实现时可以更灵活

假设LCD 分辨率是320*240,坐标原点在左上角;触摸屏分辨率是900*900,坐标原点在左上角,则转换公式
如下:
xLCD=[320*(x-x2)/(x1-x2)];
yLCD=[240*(y-y2)/(y1-y2)];
如果坐标原点不一致,比如LCD 坐标原点在右下角,而触摸屏原点在左上角,则还可
以进行如下转换:
xLCD=320-[320*(x-x2)/(x1-x2)];
yLCD=240-[240*(y-y2)/(y1-y2)];

仅供参考

网友:
这么说 也就四种情况了!准备一种一种试  好了结贴!!

网友:
帮顶一下,之前都没考虑过这问题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试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吧
试好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及触摸屏原点在左上或右下是根据具体电路来定的,如果是反的可以通过坐标变换来实现.

以下思路供参考,自己实现时可以更灵活

假设LCD 分辨率是320*240,坐标原点在左上角;触摸屏分辨率是900*900,坐标原点在左上角,则转换公式
如下:
xLCD=[320*(x-x2)/(x1-x2)];
yLCD=[240*(y-y2)/(y1-y2)];
如果坐标原点不一致,比如LCD 坐标原点在右下角,而触摸屏原点在左上角,则还可
以进行如下转换:
xLCD=320-[320*(x-x2)/(x1-x2)];
yLCD=240-[240*(y-y2)/(y1-y2)];

仅供参考

也有左右或者上下对调的

网友:
Landscape
;       "CalibrationData "= "515,503   763,748   258,749   269,255   764,255

帮你算了一下你这数据,是在右下角为坐标原点的(水平方向是Y,垂直方向是X)
你按照触摸屏校正顺序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
分辨率320*240 和分辨率 240*320啥区别啊??我怎么感觉一样呢!!不就是x轴和y轴颠倒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ndscape?
;? ? ? "CalibrationData "= "515,503? 763,748? 258,749? 269,255? 764,255?

帮你算了一下你这数据,是在右下角为坐标原点的(水平方向是Y,垂直方向是X)
你按照触摸屏校正顺序就可以算出来了

谢谢!!!
要用这种形式吗
xLCD=320-[320*(x-x2)/(x1-x2)];
yLCD=240-[240*(y-y2)/(y1-y2)];
使这个意思吧

网友:
以前没有注意过,路过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andscape?
;? ? ? "CalibrationData "= "515,503? 763,748? 258,749? 269,255? 764,255?

帮你算了一下你这数据,是在右下角为坐标原点的(水平方向是Y,垂直方向是X)
你按照触摸屏校正顺序就可以算出来了

谢谢!!!
要用这种形式吗
xLCD=320-[320*(x-x2)/(x1-x2)];
yLCD=240-[240*(y-y2)/(y1-y2)];
使这个意思吧

公式其实可以自己推的,我没用这个公司算
我是根据触摸屏校正的那几个值和校正顺序(中间,左上,左下,右下,右上)来确定原点的,你可以用这方法验证一下那公式对不对,^_^

网友:
嗯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