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上OpenGL ES的问题

楼主:
我想在S3C6410的板子上做一个简单的3D的AP,系统是使用的OpenGL ES 2.0,我使用eglInitialize、eglChooseConfig、eglCreateWindowSurface、eglCreateContext、eglMakeCurrent等,一些列的函数初始化都通过了。但是为什么使用glClearColor来设置颜色却不起作用了,并且当使用glClear (GL_COLOR_BUFFER_BIT);时候还会引起内核报错!!!,
小弟对OpenGL方面不大懂,只在PC上学了下做几个简单的Demo,对OpenGL ES就更不了解了,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大虾指点下,谢谢!!!!

网友:
没有用过,只能提一些通用的建议

函数功能没有实现,一般都有会相应的失败代码返回,LZ查查看

网友A:
你的OPEN GL弄进内核没?你的内核支持OPEN G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OPEN GL弄进内核没?你的内核支持OPEN GL吗?

在系统的windows目录下有加入gles.dll,并且在platform.reg文件中也有启动的代码,这样是否表示: 你的OPEN GL弄进内核没?
我使用的是WinCE6.0的系统,并且初始化的部分都通过了,而且函数的执行都没有返回错误,这样是否表示: 你的内核支持OPEN GL吗?

网友A:
应该支持了,那3D对应的组件与驱动加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支持了,那3D对应的组件与驱动加没?

需要加那些组件和驱动呢?

网友A:
d3dmser.dll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3dmser.dll什么的

这个也加到系统中去了,还什么其它的吗?

网友A:
应该没了,三星给的OPEN GL例子能跑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了,三星给的OPEN GL例子能跑起来吗?

不能

网友B:
我的可以运行,要把那个opengl es的dll拷贝到windows目录下,三星给了两个 一个是1.1另外一个是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了,三星给的OPEN GL例子能跑起来吗?

不能

那你还是那个地方没配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以运行,要把那个opengl es的dll拷贝到windows目录下,三星给了两个 一个是1.1另外一个是2.0

我的两个dll都在Windows目录下,还是不行......,能不能把你们编译好的能跑的exe发一个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exe不对?我的邮箱lailzhihou@126.com,感谢大家!!!

网友C:
哪位能跑的大侠,给我发个exe呀!!!,我想确认下是我的配置有问题,
该怎么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位能跑的大侠,给我发个exe呀!!!,我想确认下是我的配置有问题,
该怎么配呀!!!!

我跑的就是三星的例子程序,bsp里面就有。

网友D:
是不是你的VS和WINCE没有打上补丁啊?
没打补丁的话也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的VS和WINCE没有打上补丁啊?
没打补丁的话也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错误。

我的补丁打到09年1月份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位能跑的大侠,给我发个exe呀!!!,我想确认下是我的配置有问题,
该怎么配呀!!!!

我跑的就是三星的例子程序,bsp里面就有。

恩,好的,谢谢,我觉得是我的什么配置没有对,不是应用的问题。能说说你的配置吗?

网友E(2009-07-02):
谢谢大家的回复,对不起,由于比较郁闷所以很久没有来结贴,今天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原因是我拿到的BSP包有问题。三星的demo是OK的。

网友F(2009-11-05):
LZ可以的BSP是那个版本的?我也想找来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