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k与DDK有什么区别

楼主:
wdk与DDK有什么区别,是不是WDK是用来开发VISTA下面的驱动的,开发XP下面的是不是只能用DDK

网友A:
DDK是WDK的前身,后来改名叫WDK。

网友:
还有高手能在详细的讲一下吗

网友:
WDK采用WDF驱动模型,意为Windows Driver Foudation,是Vista及以后版本OS所采用的驱动模型,
以前的DDK,是WDM驱动模型,意为Windows Driver Model

网友B:
WDK包含了以前的DDK和IFS,和驱动验证等等……
XP下也可以使用WDK,它能编译Win2000-win2008的各种driv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K包含了以前的DDK和IFS,和驱动验证等等……
XP下也可以使用WDK,它能编译Win2000-win2008的各种driver

太好了,请问学习它需要使用哪些资料?看哪些书?

网友:
楼上验证了,WDK能在XP下用么?期待你的回答!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DK包含了以前的DDK和IFS,和驱动验证等等……
XP下也可以使用WDK,它能编译Win2000-win2008的各种driver

太好了,请问学习它需要使用哪些资料?看哪些书?

网友:
WDK在XP下,当然是可以用的,我们一直用的是WDK。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K是WDK的前身,后来改名叫WDK。

1#正解。其实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