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4-20):
Activesync的一些问题
我现在有两块相同的板子,可能是在硬件上有所差别吧,其中一块板子连接Activesync是正常的,另外一块板子就只能在连接到PC的时候PC识别(PC有USB接入的声音),不能建立Activesync的连接。
我的问题是:
1、USB Device一般都是通过一个外部中断来判断的,那么就是说Activesync是由终端机(相对于PC来说)发起的了?
2、PC已经识别到了USB的接入,其他的事情就只和DN、DP(USB的两根数据线)有关了?
数据线
其他
终端机

网友:
楼主需要确认硬件是否相同,软件是否相同,逐一排查,才能找到问题。
实际上Debug时,换板子是经常用的一个方法。

网友A:
1、除判断硬件和软件是否有差别外还要看布线好不好,USB线好不好,如果这两者不好的话也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B:
谢谢楼上两位,我找到原因了。
是硬件问题,在USB DEVICE的外部中断引脚端有个MOS管,管子用错了的缘故。。。。
baggio大侠给我做了一些分析,我认为是这样的:
1、Activesync是由终端机发起的,PC机是作为服务器。
2、PC一旦识别到了USB DEVICE的接入,并不能说明USB的两根数据线是通信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