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创建虚拟串口的问题

楼主:
正在做设计,想把GPS的NMEA数据从串口中读出来然后再处理一下放进虚拟串口中,再让其他程序读,但是不知创建虚拟串口,在网上找了如何创建虚拟串口的方法,不知道下面的方法对不对,有些问题还希望大虾指点一下。

        PORTEMUPortParams m_pp;//这个值的参数怎么设置?
        memset(&m_pp,0,sizeof(m_pp));
        m_pp.flocal=true;
        m_pp.uiportflags = RFCOMM_PORT_FLAGS_REMOTE_DCB;
        HANDLE regh = RegisterDevice(_T("COM"), m_portindex, _T("btd.dll"), (DWORD)&m_pp);
        if (regh == 0)
        {
                cerr<<"Failed to register device!"<
        }
        wsprintf(m_comnamebuf,_T("COM%d:"),m_portindex);
        m_hVirCom=CreateFile(m_comnamebuf,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NULL);
        if(m_hVirCo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cerr<<"Failed to open virtual COM!"<
                return ;
        }

网友A:
知道了,我这种情况还得自己写虚拟串口驱动的……
结贴!

网友:
来个人啊,我把分散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我这种情况还得自己写虚拟串口驱动的……
结贴!

路还很长。

网友:
你的这种需求,必须实现一个虚拟串口的驱动,并且在驱动里对原始数据做相应的修改。
参考一下这里,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我这种情况还得自己写虚拟串口驱动的……
结贴!

路还很长。

恩,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