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蓝牙适配器总线枚举失败???

楼主(2010-01-26):
usb蓝牙适配器总线枚举失败???
两个usb蓝牙适配器,一个内部是csr芯片的工作正常,一个内部是cw6626芯片接usb后总线枚举失败,具体是DEVICE_CONFIG_STATUS_SCHEDULING_GET_INITIAL_DEVICE_DESCRIPTOR失败了。。。
大家碰过这问题吗?关键是这两个适配器在PC上(windows和linux)都可以正常使用,在同一个板子的linux系统下也可以使用,只有wince系统有问题。。。
蓝牙适配器
linux
wince

网友A:
加USB的蓝牙相关组件了吗?

网友B:
这个枚举是usb总线检测到有设备后枚举的,和蓝牙驱动无关

网友C:
微软有CSR的支持的。别的我看了没有。我也正在做。楼主使用USB接口还是什么?

网友D:
我用CSR的BC4 串口的。嘿嘿,一点头绪都没有呢。

网友E:
枚举和设备端得驱动是有关系的,要不然 为什么插入电脑的时候要装驱动!
枚举失败? 你用usbview.exe 看看是不是枚举失败,
如果是你要去看看驱动,因为你在windows和linux下正常说明硬件没问题的! 那就是驱动了 ,
wince 下一定要注意中断的映射 不同版本的驱动要对应不同版本的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