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ECC校验的实现★ ? 疑问?

楼主(2009-03-07):
★NAND Flash ECC校验的实现★ ? 疑问?
nandflash 的ECC校验是怎么实现的?
在写的时候产生ECC校验码,
在读的时候也产生ECC校验码,
(硬件,与软件 的实现)
----------------
软件
硬件
FLASH

网友A:
Google一下,有三星的详细文档。

网友B:
源数据 -> 生成ECCW ->写入NAND
读NAND数据 ->生成ECCR
看到否?两个ECC的来源不同。ECCW是正确的,而ECCR有可能有错误,两者对比就知道是否产生了错位。
至于产生ECC的算法,有很多种,CE下有M$的标配代码,不过说实话,那个效率很差。我们稍微改写了一点效率是之前的4倍。

网友C:
高人呀,稍微修改下就提高4倍.
可见Microsoft的开发有多糟糕

网友D:
读写都可以产生
Ecc

网友E:
看源代码 里面清清楚楚的

网友F(2009-11-06):
哪里有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