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单片机 LCD显示驱动 AT89c52 20分敬上!!!

楼主(2009-05-11):
请教 单片机 LCD显示驱动 AT89c52 20分敬上!!!
//LCD显示屏幕驱动
//2009-5-6
//------------------------------
#include "AT89X52.H"
//通用常量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ZERO 0
#define MSB 0x80
//----------------
//Max7219
#define DECODE_MODE 0x09 //解码模式
#define INTENSITY 0x0A //强度
#define SCAN_LIMIT 0x0B
#define SHUT_DOWN 0x0C //关机
#define DISPLAY_TEST 0x0F //显示模式
//引脚定义
//-----------------------------------------------------------------------
sbit LOAD=P2^0; //MAX7219负载数据输入
sbit DIN=P2^1; //MAX7219串行数据输入
sbit CLK=P2^2; //MAX7219串行时钟输入
//函数定义
//-----------------------------------------------------------------------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nsigned char temp);//写入 max7219 一个字节
void Write_Max7219(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写入 max7219 指令和数据
void Init_Max7219(void);//初始化 max7219
//测试 显示1~8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_Max7219();
while(1)
{
for(i=1;i<9;i++)
{
Write_Max7219(i,i);
}
}
}
//------------------------------------------------------------------------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CLK=LOW;
DIN=(bit)(temp&MSB);
temp<<=1;
CLK=HIGH;
}
}
//------------------------------------------------------------------------
void Write_Max7219(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LOAD=LOW;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Write_Max7219_byte(dat);
LOAD=HIGH;
}
//--------------------------------------------------------------------------
void Init_Max7219(void) //初始化MAX7219
{
Write_Max7219(SHUT_DOWN, 0x01); //正常运行0x01关机模式0x00
Write_Max7219(DISPLAY_TEST, 0x00); //正常运行0x00显示测试模式0x01
Write_Max7219(DECODE_MODE, 0xff); //解码模式设置 全部解码操作
Write_Max7219(SCAN_LIMIT, 0x07); //扫描位数7位
Write_Max7219(INTENSITY, 0x04); //设置亮度 0xX0~0xXf
}
include

网友A:
什么问题啊?

网友B:
不显示数据 在LCD显示屏上 大侠帮着改改哈

网友C:
检查初始化:一般初始化对了有送数据都会有显示

网友D:
有時候要在寫高寫低之間加上一點空操作延時, 如果晶體比較快的話.

网友E:
看一下时序图,一般都是延时函数的问题

网友F:
SPI接口吧。
for (i=0;i <8;i++)
{
CLK=LOW;
DIN=(bit)(temp&MSB);
temp < <=1;
CLK=HIGH;
}
CLK0->CLK1,之后是要保持一定时间的,而不是立即再次CLK0,以确保LCD内部准确的将数据读进去。这个看具体的时序图能理解。
最好别用Write来试。改一个Read来看看,能读出来一个寄存器值,就表示你的程序时序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