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提高电压功率

楼主(2010-05-14):
怎么样提高电压功率
小弟现在做一个通过电阻和电容并联来降压提供电源12v的板子,但做成后发现电源功率太小啦,不知道哪位前辈能教下我怎么样在不改变电源12v的情况下来提高电源功率?
怎么样

网友A:
电阻分压 不可行,随着负载,而改变其输出电压,不可能提供较大电流的。
如果楼主 要稳定的12v,且需要较大功率,直接用DCDC或LDO实现 就好。
看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大,如果在18内,可以考虑78L12
如果较大,则需要用DCDC

网友B:
给你个公式算电流I=220/2*3.14*50*C,电流几百mA都可以,关键是没那么大电流的稳压管,如果要大电流可以加LDO来实现,还有那个电容的耐压要高一些,别爆炸了

网友C:
补充,即使加LDO,那个并联稳压管也不可省,否则LDO会挂掉,几百mA的稳压管不好弄,如果电流大的话还是用变压器吧

网友D:
2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