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烧不进去

楼主:
小弟刚学单片机,有很多东西不明白!
今天刚借了块900U型号的开发板,用STC-ISP烧程序时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我已经检查过了,驱动没问题,用的是USB。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网上google了很多次了,发现他们的问题和我一样,但是用了下他们的解决办法还是不能解决,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
找卖你板子的人 让他解决

网友:
改动震荡频率,看看电脑的和你的主机相匹配?

网友:
楼主你是使用USB串口线的?

网友:
可能就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假如其他问题都找不到的话。

网友:
看一下单片机的引脚,不知道是不是P30和P31,这两个脚要接地的,忘记了,你要看下资料,只有对地了,才能有下载的作用

网友:
楼主很多事情没说清楚啊,很难帮到你
可以尝试换USB转232的线试试

网友:
如果用的是USB转串口的话可能就是这线的问题了,USB转串口线问题很多了

网友:
STC烧写要求的上电次序:
1 目标板断电
2 启动烧写程序
3 目标板上电
     ......然后通常就开始烧写了....

网友:
仔细检查硬件

网友:
看一下你的MAX232工作正常不,另外,TXD RXD线接正确了没有,有些USB转串口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这个要注意

网友:
额,情况是这样的,我的板式STC89C52RC的,用的是USB烧写程序的。
现在的问题突然变成这样了,选对了COM口后,点下载,这回单片机有反应了,不过反应太剧烈了,红灯亮起,然后蜂鸣器一直长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虾多多帮忙。谢谢了~~

网友:
说明你的IO口电平跳变了。估计是都拉低了,接地了。看看你的蜂鸣器和LED是怎样接的。。这个很正常,很多51单片机,在烧写程序的时候都会这样,

网友:
谢谢12楼,好像是这个原因,我再仔细研究下。

散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