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中无法完全擦除nor flash sector

楼主:
    我今天用uboot1.14调试spansion的S29GL064MR4 nor flash,用的uboot自带的CFI接口驱动,能够识别出该flash的大小,厂商ID等信息,也能够进行写操作, uboot识别出该flash的port 和chip宽都为8位。但是无法完全擦出一个sector,写了一次后就无法重新写了。在命令行中调用erase命令进行擦除,返回也插除成功,我在擦除操作中验证了每个擦除sector中第一个字节是否是0xff,这个验证也是成功的。但是在写入时却说是flash没有擦除。
    我跟踪了一下程序,发现在每个sector的写操作时,flash_write_cfiword函数中会去验证要写入的那个地址值是否为0xff,若为0xff才能执行后续的写操作。 我每次erase后,进行写操作,发现要写入的每个sector的前一半的数据是能够正常写入的,但该sector的后一半数据就不能写入,提示sector没有擦除。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
查查spec,是不是有pattern和spec上的不一致了。

还有就是TOP/BOTTOM的差别,仔细看spec和你的代码,两者是有差异的。

fix bug就OK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现象

要是解决了的话,请帮忙发下解决详细步骤,十万分感谢

网友:
感觉后一半的擦出操作根本没执行,建议对一下代码和datasheet。

网友:
因为目前我使用的uboot自带的CFI的代码,不知道具体是哪里和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
能具体的帮忙指导下吗

网友:
修改flash的size

网友:
如果型号识别没问题,应该是有一个地址线出问题了吧?

网友:
怎么没见楼主说话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