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里如何访问数据库?

楼主:
在EVC里通过什么方式访问SQL MOBLILE, 有ADO吗?

网友A:
ADOCE,网上有这方面的类。

网友:
跟PC上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OCE,网上有这方面的类。

我们用SQLCE 做数据库,然后用Ado的方式来访问

网友:
要是數據庫不大, 操作不復雜 sqlite也可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