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开发程序在中英文环境程序窗口不一样问题

楼主:
一个全屏应用程序, 在中文wince 6.0环境下 显示刚好全屏,字体合适,
但这个程序去英文 Wince 6.0 下运行时,发现 界面已经超过 屏幕一部分,显示不全,

在编译前将窗口字体修改为 8号后, 在英文环境下运行才差不多一样, 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
有没有好的方法 一次编译可以同时在中英文环境刚好全屏显示?

网友:
因为可以获取屏幕分辨率,所以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屏幕分辨率(同样的硬件)是一样的, 控件布局一样
可在英文环境下 整个节目超出屏幕不少

网友:
这还是不是很好控制啊,
要在代码里面获取当前屏幕的一些参数
然后再多出不同的代码分不同屏幕的情况来选择字体和布局。
是有点麻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分辨率(同样的硬件)是一样的, 控件布局一样
可在英文环境下 整个节目超出屏幕不少

这就是LZ你设计时应该考虑到的问题

只能换字体、或小的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