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周期!!!帮看看!

楼主:
请问下面指令形成的时钟脉冲周期究竟是多少啊?
是4us还是6us!!!??
按我理解,scl2是1us,两个空指令是2us,那一个周期应该是6us啊
但是AD8031工作频率为250kHz啊,按这样理解又好像是4us!

                SCL2=0;
                _nop_();
                _nop_();
                SCL2=1;
                _nop_();
                _nop_();
                SCL2=0;
                _nop_();
                _nop_();
                SCL2=1;
                _nop_();
                _nop_();
                SCL2=0;
                _nop_();
                _nop_();

网友:
250KHZ 就是说明cpu的时钟周期为 4 us,
那么貌似应该是 24 us吧...

网友A:
这个“工作频率”并不是指晶振振荡频率,而是指最大工作频率,只要实际的频率不高于这个,那么都是该芯片能响应的。
就好像台式机的主板如果支持DDRII-800MHz的内存,那么只要低于800的,都支持,而并不是说必须是800这个频率

网友:
额,怎么搞个24us出来了..我只想知道形成的脉冲的一个周期究竟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作频率”并不是指晶振振荡频率,而是指最大工作频率,只要实际的频率不高于这个,那么都是该芯片能响应的。
就好像台式机的主板如果支持DDRII-800MHz的内存,那么只要低于800的,都支持,而并不是说必须是800这个频率

那请问现在的频率是多少?
SCL2=0;
_nop_();
_nop_();
SCL2=1;
_nop_();
_nop_();
SCL2=0;
_nop_();
_nop_();
SCL2=1;
_nop_();
_nop_();
SCL2=0;
_nop_();
_nop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