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上模拟LCD的问题

楼主:
我在KEIL下写了个12864的LCD程序,然后用LCD仿真
发现虽然单片机数据输出有变化,程序也能进行下去,但是LCD总是全黑
包括清屏命令也无效,求高手帮忙

ltd

网友:
你在硬件上实验过没有啊?
在使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时序及延时问题,请问你有忙判断子函数吗?在忙判断的时候使能时序应该是从低到高不断交替变化,如果不加上这样的时序,仿真就出不来;但是在硬件上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你可以把你的代码贴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没有做过硬件仿真,忙判断函数是有的

void main()
{
        InitLCD();
        ClearScreen(0);
        SetStartLine(0);
        while(1){
        Write16(1,0,0,0,encoding_00);
        Write16(1,0,1,0,encoding_01);
        Write16(1,0,2,0,encoding_02);
        Write16(1,0,3,0,encoding_03);
        Write16(2,0,0,0,encoding_04);
        Write16(2,0,1,0,encoding_05);
        Write16(2,0,2,0,encoding_06);
        Write16(2,2,0,0,encoding_11);
        Write16(2,2,0,0,encoding_14);
        };

}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s;
           for(s=0;s }

void CheckState()
{
        LCD_RS=0;
           LCD_RW=1;
           P1=P1 & 0x00;
          while(P1&0x80)
           {
                     LCD_E=1;
                      LCD_E=0;
             }
}

void SendCommandToLCD(uchar command)
{
            CheckState();
            LCD_RS=0;
            LCD_RW=0;
        Delay(4);
            P1=command;
            LCD_E=1;
            LCD_E=0;
}

void SetLine(uchar page)
{
          page=0xb8|page;
          SendCommandToLCD(page);
}

void SetStartLine(uchar idata startline)
{
          startline=0xc0|startline;
          SendCommandToLCD(startline);
}

void SetColumn(uchar idata column)
{
          column=column &0x3f;
          column=0x40|column;
        SendCommandToLCD(column);
}

void SetOnOff(uchar idata onoff)
{
        onoff=0x3e|onoff;
        SendCommandToLCD(onoff);
}

void WriteByte(uchar idata dat)
{
           CheckState();
           LCD_RS=1;
           LCD_RW=0;
        Delay(4);
           P1=dat;
           LCD_E=1;
           LCD_E=0;
}

void SelectScreen(uchar idata screen)
{
           switch(screen)
           {
                case 0: cs1=0;
                    Delay(1);
                     cs2=0;
                    Delay(1);
                     break;
                     case 1: cs1=0;
                    Delay(1);
                     cs2=1;
                     Delay(1);
                     break;
                    case 2: cs1=1;
                    Delay(1);
                     cs2=0;
                     Delay(1);
                     break;
           }
}

void ClearScreen(uchar idata screen)
{
            uchar idata i,j;
             SelectScreen(screen);
             for(i=0;i<8;i++)
        {
                SetLine(i);
                SetColumn(0);
                      for(j=0;j<64;j++)
                {
                         WriteByte(0x00);
                }
             }
}

void InitLCD(void)
{
        CheckState();
        SelectScreen(0);
        SetOnOff(0);
        SelectScreen(0);
        SetOnOff(1);
        SelectScreen(0);
        ClearScreen(0);
        SetStartLine(0);
}

void Write16(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menu,uchar hz[])
{
        uchar i;
        SelectScreen(ss);
        column=16*column;
        column=column&0x3f;
        SetLine(page);
        SetColumn(column);
        if(menu==1)
                for(i=0;i<16;i++)
                {
                        WriteByte(0xff-hz);
                }
        else
                for(i=0;i<16;i++)
                {
                        WriteByte(hz);
                }
        SetLine(page+1);
        SetColumn(column);
        if(menu==1)
                   for(i=0;i<16;i++)
                {
                        WriteByte(0xff-hz[i+16]);
                }
        else
                for(i=0;i<16;i++)
                {
                        WriteByte(hz[i+16]);
                }
}

做了单步执行,也是正常的,数据线上也有高低电平变化,就是LCD一片黑。

网友:
解决了,还是仿真的问题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楼主。。。。。。。。。。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