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串口连仪表,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
我用的是mini2440开发板,用外扩的串口与仪表相连,无法接收数据。而用计算机与仪表连时有乱码,开发板与计算机连时数据正常接收,请问为什么开发板与仪表串口连时数据怎么接收啊!!!

网友:
可能是开发板串口接地不好,信号有干扰

网友:
串口的设置可能不同

网友:
我串口号波特率都试了 可是还是不行 如果接地不好是不是应该也会有信号啊 可是开发板一点信号都没有啊

网友:
1、设置问题,波特率、校验位等
2、可能压根你就把TX和RX给弄错了,串口也是有交叉线和对等线的。

可以用示波器测信号,看信号是否有硬件上的干扰。

网友:
是接地问题。把串口线的外壳与仪表外壳用线连起来试试

网友:
"而用计算机与仪表连时有乱码"那你还是要查查仪表那边是不是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