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程序最小化的问题

楼主(2009-09-17):
关于wince程序最小化的问题
各位好!请问如何能将一个wince的程序最小化呢?发现showwindow(SW_MINIMIZE)并不起作用。和windowmobile差别很大呀!谢谢大家
wince
程序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自己顶一下!朋友们帮帮我吧

网友B:
没太清楚你的意思,但如果你仅仅是想让他手动最小化的话,可以直接在CreateWindow的时候添加该属性就行了

网友C:
哦,先谢谢您的关注。我描述一下,就是程序A在运行中,通过在A的界面上点一个按键,可以回到wince的界面,也就是让A最小化。但是并不让A程序退出。就像windows mobile按下挂机键一样。

网友D:
showwindow(SW_MINIMIZE)
是不是个窗口句柄啊
我觉得应该要指定让A窗口的句柄

网友E:
通过showwindow(sw_winimize)已经实现了最小化,但是最小化后有一个蹩脚的问题又出现了,所有的控件都能响应点击事件,唯有那个一点后可以选择当前运行程序的图标,还有音量图标。输入板图标不能响应。

网友F:
所有的控件都能响应点击事件,唯有那个一点后可以选择当前运行程序的图标,还有音量图标。输入板图标不能响应。
没有看明白~~~

网友G:
ShowWindow(SW_HIDE);//隐藏窗口
用这条试试,可以隐藏我在CE5.0和EVC上试过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