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模擬器下使用gethostbyname()的問題。

楼主:
我在Windows下使用如下代碼, gethostbyname()函數返回正常。
但在WinCE 6.0模擬器下卻錯誤,錯誤代碼為11001。
但是在WinCE 6.0模擬器上可以登陸"www.baidu.com"。
是我的模擬器設置問題還是什麽問題?
請各位幫忙看下問題所在,或者幫忙驗證下此段代碼在你們的WinCE 6.0模擬器環境下是否可正常運行。

謝謝了。。

        WSADATA  wsaData;
        if(  WSAStartup(MAKEWORD(2,0),  &wsaData)
                ||  LOBYTE(wsaData.wVersion)!=  2  )
                return;
        ///创建SOCKET对象
        SOCKET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 //  ppe->p_proto
        if(sock  ==  INVALID_SOCKET)
                return;

        ///根据主机名获得IP地址
        hostent*  pHostEnt=gethostbyname("www.baidu.com");
        if(pHostEnt==NULL)
        {

                int  m= WSAGetLastError();
                return;
        }

网友A:
你的模拟器有连到网络么?

网友:
hostent*  pHostEnt=gethostbyname(TEXT("www.baidu.com"));

注意CE下Unicode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模拟器有连到网络么?

模擬器連接了啊,我在模擬器上可以登陸網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hostent*? pHostEnt=gethostbyname(TEXT("www.baidu.com"));?

注意CE下Unicode问题。

這樣有語法錯誤的。
我用下麵語句獲取模擬器本地IP信息是正確的。
hostent*  pHostEnt=gethostbyname("WindouwsCE");

那位老大幫我測試下我的代碼在你們的模擬器上是否可以正常解析,我現在不能確定是我的模擬器網路連接設置問題還是我的代碼有問題。

网友A:
用getaddrinfo试试看吧
gethostbyname已经不建议使用了,而且它可能只能解析主机名而不是域名。
文档里有这么一句:
The gethostbyname function resolves the string returned by a successful call to gethostname.

网友:
感謝樓上,那我先試試getaddrinfo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etaddrinfo试试看吧
gethostbyname已经不建议使用了,而且它可能只能解析主机名而不是域名。
文档里有这么一句:
The gethostbyname function resolves the string returned by a successful call to gethostname.

getaddrinfo还是失败。
不能不解析域名啊,代码在WINDOWS环境下是可以正常解析"www.baidu.com"的。
并且支持CE1.0及后续版本。
而且我搜索了大部份此函数失败的问题,基本能搜到有错的地方都已修改。

我只想让各位帮忙检查或鉴定下,此段函数是否能正常运行。
如果有时间的,希望帮忙调试下。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悲劇了。沒人了?
坐等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