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WINCE的显示模式,比如分辨率\色彩\刷新率

楼主(2009-01-07):
如何知道WINCE的显示模式,比如分辨率\色彩\刷新率
如何知道WINCE的显示模式,比如分辨率\色彩\刷新率
如何改变它们
分辨率
如何
色彩
刷新率
WindowCE

网友A:
CE下没有PC下那么友好,可以直接给你看的,除非你自己去读取LCD设置的SFR。

网友B:
记得好象分辨率和位数是可以通过注册表获取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Display\XXX]
Dll="XXX.DLL"
CxScreen=Dword:280
CyScreen=Dword:F0
Bpp=Dword:8
没有办法直接读取刷新频率相关信息
改变它们肯定不行的,除了频率可以微调外,这都是跟实现的Panel相关的

网友C:
分辨率是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就被读取到 gwes 了吧。

网友D:
http://blog.eeworld.net/BEYONDMA/archive/2008/11/13/3289381.aspx应该可以,你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E:
我用的时候好像是在一个注册表文件里看到的,video.reg

网友F:
一些参数可以用GetDeviceCaps获取。不过要改变就比较麻烦,因为一般的WinCE下的显示驱动,并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