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方向键来控制鼠标移动,我做了一个,按方向键后鼠标位置是移动了,但是鼠标一动又回到原来位置,为什么啊?

楼主:
如何用方向键来控制鼠标移动,我做了一个,按方向键后鼠标位置是移动了,但是鼠标一动又回到原来位置,为什么啊?

网友:
我在Zinc下是这样做的:

ZafPositionStruct pos;
ZafMouse*        mouse;
ZafPositionStruct pos;
mouse = (ZafMouse*)EventManager()->GetObject(ID_ZAF_MOUSE);
pos        = mouse->position;
EventManager()->SetDevicePosition(E_MOUSE,pos.column, pos.line);

虽然按鼠标键后鼠标指针动了,但好像并没有实质性改变,鼠标一动,指针就回到按方向键前的位置了。

网友:
这句话好像是没有改变鼠标位置呀

网友:
有人知道应该怎么改变鼠标位置啊?谢谢了

网友:
ZafPositionStruct pos;
ZafMouse* mouse;
ZafPositionStruct pos;
mouse = (ZafMouse*)EventManager()->GetObject(ID_ZAF_MOUSE);
pos = mouse->position;
pos.column+=10;//////////////////////////////////////
pos.line +=10;////////////////////////////////////////
EventManager()->SetDevicePosition(E_MOUSE,pos.column, pos.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