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驱动中创建虚拟串口与USB通信???

楼主:
最近要在原来的板子上添加3G模块,用的是中兴的MC8630,但该模块的AT指令是通过串口来发送接收的,而相关的数据信息是通过USB来进行的
如此一来,我们是这样设想的:在原来的板子上模拟一个虚拟串口来接收上层的AT指令,然后该虚拟串口再把接收到的指令传送给USB接口,这样就可以与3G模块进行通信了
补充:原来的板子用的是2440的CPU,wince5.0的系统

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意见,也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USB SERIAL方面的代码,ActiveSync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们没有搞到这个3G模块的驱动么?一般情况下,3G驱动就是用USB模拟出N个串口。
建立拨号连接时使用虚拟出来的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不太明白。
以前有做过楼主类似的,驱动由对方公司提供,看不到。
如果是usb转串口的话,主要是看 转换芯片,根据转换芯片来写驱动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正确的,目前的3G驱动用的也是USB虚拟串口的方式,在wince6.0下有相关的代码实现,就是usbser,5.0系统的话可以把6.0的usbser移植过来用。

网友:
中兴的模块应该已经有CE5,6的驱动,建议楼主直接向中兴要就可以的。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良好建议,准备做两手准备,一是先熟悉一下6.0下这方面的代码,二是向中兴要驱动

另外请问谁有6.0下这方面的代码??? 可以发一份我看看
我的邮箱是leoliu128@163.com

网友:
6.0里面的usbser.cpp,usbserv.cpp,usbdev.cpp等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驱动自己写还真是挺复杂的呢~可以去找芯片厂家要。估计给你的也就是一个动态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