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应用程序问题

楼主(2009-04-29):
wince应用程序问题
用VS2005调试的wince应用程序,在开发板上运行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致命的应用程序错误
应用程序test.exe执行了一个非法操作,将被关闭。若问题持续出现,请与供应商联系。
程序:Test.exe
异常:0xc00000FD
地址:00011860
问题出现在哪呢 程序编译的时候没有错误,谢谢有心人回答
应用程序
有心人
供应商
wince
开发

网友:
看你执行了什么代码。把那个代码加上try-catch,来抓它的异常。通过Exception,看看出现的是什么异常。

网友A:
编译DEBUG调试一下,可以看到异常出在何处

网友B:
debug调试也是一样的结果 有一个这样的警告conversion from 'wchar_t' to 'char', possible loss of data

网友C:
先把unicode的问题解决掉,所有涉及字符处理的地方都用TCHAR

网友D:
队,应该检查一下程序,注意unicode的问题。

网友E:
把调试---异常里面所有的勾都勾上,发生异常时会中断到异常的代码(如果是你的代码的话)

网友F:
关注,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G:
一般属于内存溢出的问题,看看数组有没有溢出,结构对齐等等

网友H:
断点调试,跟下去就知道在哪儿

网友I:
可以通过串口看看信息,应该是溢出吧

网友:
问题解决,具体什么问题还是不太清楚 但是把堆栈大小加大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