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音乐播放中歌曲的代码

楼主:
单片机音乐播放中歌曲的代码怎样弄出来的?
我看了网上的一些教程。。一个个的算很麻烦。。而且我对音乐不熟悉。
这样效率很低。。有没有一些快点的方法?
先在这里谢了~

icu

网友:
各位大叔大婶来顶顶,各位高手来顶顶。

网友A:
你是用蜂鸣器还是扬声器播放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蜂鸣器还是扬声器播放音乐?

我使用蜂鸣器的。。
具体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蜂鸣器一般是通过pwm方式控制占空比,进行音量大小控制,通过脉冲周期大长短控制音的频率,我做过的,但是效果很差,几乎听不出是原来的音乐
如果是扬声器,那要用一些特定的器件将单片机输出的方波转化为正弦波,才能使它发出声音

网友:
哇~~~~我也试过修改pwm来改变蜂鸣器的声音,但是一直没想到可以用这个放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一般是通过pwm方式控制占空比,进行音量大小控制,通过脉冲周期大长短控制音的频率,我做过的,但是效果很差,几乎听不出是原来的音乐
如果是扬声器,那要用一些特定的器件将单片机输出的方波转化为正弦波,才能使它发出声音

我有小喇叭。。不知道效果会不会好点呢?
蜂鸣器的确听起来不好听~

网友:
你用的单片机是什么啊?

SPCE061A 就能很方便进行WAVE的语音文件的播放,
楼主可以去凌阳官网看看吧。

网友:
你用小喇叭得想办法产生正弦波啊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一般是通过pwm方式控制占空比,进行音量大小控制,通过脉冲周期大长短控制音的频率,我做过的,但是效果很差,几乎听不出是原来的音乐
如果是扬声器,那要用一些特定的器件将单片机输出的方波转化为正弦波,才能使它发出声音

我有小喇叭。。不知道效果会不会好点呢?
蜂鸣器的确听起来不好听~

网友:
蜂鸣器能播出音乐嘛?  那样的声音是不是很单调啊 ?、、

网友:
有个毕业设计不是叫51单片机制作MP3吗?
找找看

网友:
那位高手顶一下。小弟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我用的是at的单片机,产生的声音跟打鼓似地,没一点乐感

网友:
呵呵···单片机··解码能力会不会差了点··

网友:
早先有一个“浏阳河”的病毒,是用speaker来放“浏阳河”的,找找看吧。

网友:
主要控制时间与频率,就可以产生美妙的音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一般是通过pwm方式控制占空比,进行音量大小控制,通过脉冲周期大长短控制音的频率,我做过的,但是效果很差,几乎听不出是原来的音乐
如果是扬声器,那要用一些特定的器件将单片机输出的方波转化为正弦波,才能使它发出声音

我就说怎么天祥的TX-1C板子附带的祝你平安怎么那么难听,呵呵原来蜂鸣器唱歌,本来就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