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wifi adhoc 功能问题

楼主(2009-07-08):
WinCE下,wifi adhoc 功能问题
哪位在wince下实现过 wifi的ADHOC功能?
据说,改功能能够在两台wince设备间互传文件,不需要连接AP。
那不就可以替代蓝牙了?
哪位实现过?是驱动的支持?OS有相关组件?还是纯应用层的?
wifi
wince
蓝牙
应用层
WindowCE

网友A:
先了解adhoc原理,wince下没有adhoc相关的组件,wifi提供mac层连接,你设备上还是要实现路由节点,和网络节点的。我估计这个只能在应用层做。当然可以做到wifi驱动中去。

网友B:
一个wifi创建adhoc的热点,另一个连接这个热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