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下载问题

楼主(2009-07-15):
FPGA的下载问题
我最近在使用 altera 的Cyclone EP2C8,在用JTAG口下载程序时出现错误!
使用quartusII打开programmer,点击start按钮,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Error: Operation failed
请高手们发表意见!
access
failed
error
start

网友A:
选择的下载方式不对,或者下载线的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B:
但是在另外一台电脑上能用啊!会不会我电脑的并口坏掉了?

网友C:
有可能是这台电脑的问题,要么是口坏了,要么是软件问题,重装下驱动试试

网友D:
以前我也遇到过,有一次是没有连接号,还有一次是下载线坏了!

网友E:
刚开始学quartus2,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