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K+DDKWizard+vs2008环境,都设置好了却总是生成win7的sys,怎么回事

楼主:
如题。ddkbuild.bat,cmd,拷到了winddk目录下,加了wxpbase环境变量,vc目录选好了。
用ddkwizard建一个driver,选winxp的驱动,生成工程。原封不动的编译,只能得到win7的驱动。
ddkwizard连win7都不支持,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高手帮忙看一下好么,多谢了!!

下面是vs的输出提示:
------ 已启动生成: 项目: Driver1.WXP, 配置: WXP checked Win32 ------
正在执行生成文件项目操作
OSR DDKBUILD.BAT V6.12 - OSR, Open Systems Resources, Inc.
WXP 32 BIT BUILD using WXP DDK
OACR monitor running already
Starting dirs creation...Completed.
build in directory . with arguments    (basedir C:\WinDDK)
run build -Ze  for checked version in C:\Drivers\Driver1\Driver1
path contains nonexistant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9.0\common7\tools\bin, removing
path contains nonexistant c:\windows\syswow64, removing
path contains nonexistant c:\winddk\ddkbuild.bat, removing
path contains nonexistant c:\winddk\ddkbuild.cmd, removing
BUILD: Compile and Link for x86
BUILD: Start time: Thu Jun 11 19:33:36 2009
BUILD: Examining c:\drivers\driver1\driver1 directory for files to compile.
    c:\drivers\driver1\driver1
Invalidating OACR warning log for 'root:x86chk'
BUILD: Compiling and Linking c:\drivers\driver1\driver1 directory
Configuring OACR for 'root:x86chk' -
Compiling resources - drvversion.rc
Compiling - driver1.cpp
Linking Executable - objchk_win7_x86\i386\driver1.sys
BUILD: Finish time: Thu Jun 11 19:33:39 2009
BUILD: Done
    4 files compiled - 5 Warnings
    1 executable built
=============== build warnings ======================
1>.\drvversion.rc(40) : warning RC4003: not enough actual parameters for macro '_ANSISTRING'
1>c:\drivers\driver1\driver1\drvversion.rc(40) : warning RC4003: not enough actual parameters for macro '_ANSISTRING'

build complete
building browse information files
生成日志保存在“file://c:\Drivers\Driver1\Driver1\BuildLog.htm”
Driver1.WXP - 0 个错误,2 个警告
========== 生成: 成功 1 个,失败 0 个,最新 0 个,跳过 0 个 ==========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楼主解除没有?麻烦告知方法

网友:
那是因为装的是wdk7,默认win7系统,找到wdk安装目录bin文件夹下的setenv.bat文件,找到下面内容
set _FreeBuild=true
set _IA64bit=false
set _AMD64bit=false
set _BscMake=FALSE
set _RunOacr=TRUE
set _VersionedHeaders=TRUE
set _LatestOsTarget=WIN7
set RAZZLETOOLPATH=%BASEDIR%\Bin
set separate_object_root=FALSE
set DDK_TARGET_OS=Win7
改成下面:
set _FreeBuild=true
set _IA64bit=false
set _AMD64bit=false
set _BscMake=FALSE
set _RunOacr=TRUE
set _VersionedHeaders=TRUE
set _LatestOsTarget=WINXP
set RAZZLETOOLPATH=%BASEDIR%\Bin
set separate_object_root=FALSE
set DDK_TARGET_OS=WinXP
你再编译一下就好了,其实只是驱动外面的文件夹名字不对头,里面的驱动是x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