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图像边缘有绿线

楼主:
各位兄弟,我用10.2寸屏跑800x480,图像都能显示,就是明显看出在播放视频的时候,视频中物体的边缘会有绿色的小线条,不是特别明显。另外,打开、关闭窗口的时候图像会抖动,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谢谢各位兄弟!顺祝新年快乐,大家新年新气象。

S5PC100 + Wince 6.0 R3

网友A:
播放视频,是什么视频源?

半场或全场? 这里水比较深.

网友:
哈哈,路过学习学习,抖动现象我也很关注…
备注:虎年大吉啊,赶了一天的路终于到家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播放视频,是什么视频源?

半场或全场? 这里水比较深.

什么视频都那样,所以我觉得跟视频源没啥关系。我觉得跟驱动的一些参数配置有关。

偶是菜鸟啊,半场,全场啥意思??

网友:
这样的话,应该是LCD驱动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驱动的问题,不应该只是视频的时候,平时显示的时候也应该有问题才对啊!!!

网友:
不懂 学习一下 帮顶 期待结果

网友:
昨天把显示边缘有细小绿线的问题搞定了。

现在就是刷新屏幕抖动(比如说,打开,关闭窗口,刷新桌面)的问题。
我把刷新率降低,就隔一段时间抖一次(视频或刷新窗口,桌面)。如果刷新率越高,屏幕刷新的时候抖动的就越厉害。

我怀疑是几个VIDTCON的参数没有匹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播放视频,是什么视频源?

半场或全场? 这里水比较深.

逐行扫描,应该是全场吧

网友:
问题已经没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