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串口读取的GPS数据格式错乱

楼主:
正确格式应该是这样的
$GPGGA,134835.000,3111.2624,N,12126.6671,E,1,07,2.0,75.4,M,8.1,M,,0000*5E
$GPGLL,3111.2624,N,12126.66715.000,A*3C
$GPGSA,A,3,11,25,23,06,03,16,19,,,,,,3.0,2.0,2.2*3F
$GPRMC,134835.000,A,3111.2624,N,12126.6671,E,2.87,318.37,230509,,*05
$GPVTG,318.37,T,,M,2.87,N,5.3,K*65
但是有时会出现错误的格式(过会又可能会恢复正常),格式如下。
$GP0MC,111930.000,AS3111.2565,N,12126.7099,,,3.57,2,0.11,23*509,,*0
$GPVT5,290.11,T,,M,3.77,N,6.62K*6A
各位大侠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两边的波特率有误差

网友:
波特率、硬件流控、软件流控各方面都看一下。
另外也有可能是驱动串口的晶振和你串口所需的频率匹配上有问题,可能是勉强匹配,这样就可能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才会错一次。

网友:
应该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如果波特率设置不对,很可能显示的是乱码
我怀疑是模块的问题,换一个模块试试

网友:
你主板上的uart芯片的时钟是使用的什么?
你可以想办法把模块通过串口线接到PC上机,用minicom / 超级终端看一下数据乱不乱,就知道是不是模块问题了。
从模块上引几根线接个串口头就好可以办到了。

网友:
最应该怀疑的,是你的串口读取程序!!

网友:
但是有时会出现错误的格式(过会又可能会恢复正常)
一会儿正确一会错误  =〉 不太可能是串口读取程序问题,如果这里有问题,那么就是你对特定字符处理有问题,那么所有这些字符都会错,就不存在时对时错的现象。
但是你上面是个别字符错了,串口硬件采样时间有问题的话可能是乱码也可能是字符错,但这种现象是随机的。所以你看下这种现象是不是随机的。若是,一,串口部分时钟配置有问题,即波特率的问题,可能接受发送一方对一方错2,GPS模块发送就有错误。若不是--〉GPS模块有问题。

网友:
看看cpu对该波特率的配置时钟,可以算出误码率的。只要不是0%,那就有出错的可能。
232串口是会受干扰的。把GPS接到PC上看看。

网友:
把GPS接收机放在开阔地带试一下。

网友:
GPS模块 可能就是不太稳定,检测信号都不稳定

网友:
这个GPS芯片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
具体的还可能是你串口的问题,可以考虑直接换一个串口芯片或者是晶振看看。。
不过干扰的可能行也有,但最终问题应该是串口芯片。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先用PC与CE设备进行串口通信,
如果也出现类似的情况,那应该是你CE设备或串口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