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MFC的工具栏的问题

楼主:
我想在单文档MFC里面实现可移动和停靠的工具栏(就和打开我的设备里面的工具栏一样,前面有2个竖杠),可是CE下CToolBar没有EnableDocking这个方法,请问下是怎么实现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设置工具栏图标的时候,我是通过下面代码实现的,其中有一个按钮,只要事件里面关联OnBtn**()之后,整个工具栏就变透明了,不激活的话只是这个图标是灰色的,其它都很好。

    HICON m_ico;
    m_ico=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1);
    m_ILtb.Add(m_ico);
    m_ico=AfxGetApp()->LoadIcon(IDI_ICON2);
    m_ILtb.Add(m_ico);
    if (!m_wndToolBar.CreateEx(this, TBSTYLE_FLAT, WS_CHILD | WS_VISIBLE | CBRS_TOP
                | CBRS_GRIPPER | CBRS_TOOLTIPS | CBRS_FLYBY | CBRS_SIZE_DYNAMIC) ||
                !m_wndToolBar.LoadToolBar(IDR_MAINFRAME))
        {
                TRACE0("Failed to create toolbar\n");
                return -1;      // fail to create
        }
    CToolBarCtrl&   ToolbarCtrl   =   m_wndToolBar.GetToolBarCtrl();
    ToolbarCtrl.SetImageList(&m_ILtb);

网友:
CE下暂时没有Docking,想要实现只能自己来,不能用系统的控件。

网友:
Q1
在eVC基于MFC的程序中如何将ToolBar栏隐藏

关于ToolBar的隐藏:

首先,如果你是用MFC向导创建的工程,则默认会生成ToolBar,我要说的是,干掉它!自己来创建。:)

First,声明CToolBar成员变量:

CToolBar * d_pToolbar2;
然后……
static UINT BASED_CODE Toolbar2Buttons[] =
{
// 下面是工具栏对应菜单的ID,工具栏图标是我弄的一个Bitmap,其ID为IDR_ADD_TOOLBAR
ID_FILE_NEW,
ID_FILE_OPEN,
ID_FILE_SAVE,
ID_SEPARATOR,
ID_EDIT_CUT,
ID_EDIT_COPY,
ID_EDIT_PASTE,
ID_SEPARATOR,
ID_TRANS_DICT,
ID_TOOLBAR_SHOW, //这是新加入的菜单项,点击隐藏工具栏,再点击就显示工具栏

};
然后……
在CMainFrame的OnCreate()中加入:

OnToolbarCreate();
然后……
void CMainFrame::OnToolbarCreate()
{
// Should only get here if we don't have a toolbar.
ASSERT(d_pToolbar2 == 0);
// Create C++ object and WinAPI window.
d_pToolbar2 = new CToolBar();
d_pToolbar2->Create(this, WS_CHILD | CBRS_BOTTOM |
CBRS_SIZE_FIXED | CBRS_FLOATING,
0x9100);
// Get bitmap and connect to tool items.
d_pToolbar2->LoadBitmap(IDR_ADD_TOOLBAR);
d_pToolbar2->SetButtons(Toolbar2Buttons,
sizeof(Toolbar2Buttons)/sizeof(UINT));
// Make toolbar dockable.
d_pToolbar2->EnableDocking(CBRS_ALIGN_ANY);
EnableDocking(CBRS_ALIGN_ANY);
DockControlBar(d_pToolbar2);
}
然后……
void CMainFrame::OnToolbarShow()
{
ASSERT(d_pToolbar2 != 0);

// Query current visibility.
BOOL bVisible = (d_pToolbar2->GetStyle() & WS_VISIBLE);

// Show or hide.
int nShow = (bVisible) ? SW_HIDE : SW_SHOWNORMAL;
d_pToolbar2->ShowWindow(nShow);

// Reconfigure remaining toolbar items.
RecalcLayout();

// Store visibility state for later.
d_bToolbarVisible = (!bVisible);
}

void CMainFrame::OnUpdateToolbarShow(CCmdUI* pCmdUI)
{
//This function is signed for checking the menu 'Edit|Show Toolbar'
pCmdUI->Enable(d_pToolbar2 != 0);
int nCheck = (d_bToolbarVisible) ? 1 : 0;
pCmdUI->SetCheck(nCheck);
}

OK,默认情况下ToolBar是隐藏的,点击菜单中的新加入的隐藏/显示工具栏命令即可来回切换了。

来源:
http://www.chinaeda.cn/show.aspx?id=15965&cid=49

网友:
在CE下很难实现呀。。
自己只能把PC上的移植过来

网友:
感谢各位支持和指点,如91program所述,CE下实现DOCKING的确得靠自己来实现,估计得用到MoveWindow吧。我先提到工具栏变透明了,不是隐藏,是类似于BUG的情况,当然凡事事出有因,还没找到问题而已。望路过兄弟继续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