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为什么连接arm板,pc总死机?

楼主:
有时候arm板与pc连接时间久了,就自己断开连接了,这时候我拔出usb(想重新插一下),pc机就会死机。有时候一切显示的正常,我拔出usb pc也会死机。我想先把arm板电源关了就行了,可是一关电源 pc机也是死机...郁闷,为什么啊?什么出问题了?以前偶尔碰到过死机,现在太频繁了,受不了了。。。

网友:
USB驱动的问题,
我的偶尔会有,不过机率低。

网友:
usb漏电了!你们是自己做的板子吧!

网友A:
1、USB硬件不稳定,例如连接线,连接头质量问题,PCB虚焊,走线不良都有可能;
2、USB驱动问题,协议实现有误或者不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驱动的问题,
我的偶尔会有,不过机率低。

可以肯定是USB驱动的问题

网友:
先重装驱动吧
不行再检查电路

网友:
估计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
我前一段时间  一直都这样!

用任务管理器 吧wcescomm.exe 关掉 再把USB。

我只能说是硬件问题,尤其是USB带了充电功能后 可能更明显

--
最好是先拔USB 再 重启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USB硬件不稳定,例如连接线,连接头质量问题,PCB虚焊,走线不良都有可能;
2、USB驱动问题,协议实现有误或者不完整

支持

网友:
开发板是否存在这个情况,是不是自己做的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一段时间? 一直都这样!

用任务管理器 吧wcescomm.exe 关掉 再把USB。

我只能说是硬件问题,尤其是USB带了充电功能后 可能更明显

--
最好是先拔USB 再 重启板子

对充电的那个纹波很大的,轻则造成USB断掉,重则造成PC死机。

网友:
不使用USB down模式时,把usb线拔掉吧

网友:
去友善之臂下载他们的光盘,他们的这个驱动有重新写过。不过光盘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USB驱动的问题,
我的偶尔会有,不过机率低。

可以肯定是USB驱动的问题

是的  99% USB 驱动问题

网友:
USB  驱动问题

网友:
我的板子也和楼主一样,用的USB驱动是友善之臂的,板子是飞凌,希望楼主把问题解决后,提供一个解决方法,我是新手....

网友:
重新装了驱动,问题貌似缓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