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大虾,往软件工程或者嵌入式哪个方向发展比较好?

楼主:
我是计算机系的,我们大三的时候得分软件工程和嵌入式两个方向,我想具体了解一下,两个方向具体是做些什么的?还有选哪个方向会比较好~?希望来看贴的朋友都能给小弟一些建议哈,谢谢谢了~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往嵌入式方向发展,随着3G的到来,移动终端设备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而且微软在它推出的嵌入式开发平台WIndows ce投入的精力是越来越大。跟着微软的方向应该不会有错的。我也是计算机系的,我选择的就是嵌入式方向。

网友:
主要是看个人爱好

如果对编程方面兴趣多,就考虑嵌入式
如果对管理方面兴趣多,就考虑软件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往嵌入式方向发展,随着3G的到来,移动终端设备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而且微软在它推出的嵌入式开发平台WIndows ce投入的精力是越来越大。跟着微软的方向应该不会有错的。我也是计算机系的,我选择的就是嵌入式方向。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看个人爱好

如果对编程方面兴趣多,就考虑嵌入式
如果对管理方面兴趣多,就考虑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不是也得编程的么?

网友C:
现在的话,我们还没分方向前,两方面都有教一些,而我觉得目前在软件方面是稍微好一点点,不过两边其实也都还好,主要是想具体的了解一下往哪个方向发展比较好些,呵呵,先谢谢楼上的朋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话,我们还没分方向前,两方面都有教一些,而我觉得目前在软件方面是稍微好一点点,不过两边其实也都还好,主要是想具体的了解一下往哪个方向发展比较好些,呵呵,先谢谢楼上的朋友了

希望如此

网友:
我也是在迷茫中
不知前面的路该往哪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