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

楼主:
     我买的一块上面有CPLD的开发板,查了附带的光盘资料,没写清每个管脚的作用,以前没用过CPLD ,难道每个管脚都一样,都是通用的吗??难道时钟引脚也随便用吗,每次写完VHDL都不知道该怎么分配管脚,请大家指点一下,只说清楚一般的CPLD的管脚是通用的吗,要是不通用的话我自己去找管脚的资料去,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确实应该看芯片手册,有些管脚是专用的,比如JTAG,电源,时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应该看芯片手册,有些管脚是专用的,比如JTAG,电源,时钟等。

赞同

网友:
还是要看管脚的!

网友:
不是所有管脚都通用的,有一些专用的,比如时钟,电源,地等,还是看下芯片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