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打印信息

楼主(2010-04-23):
串口调试打印信息
usb转串口 然后接到我的目标板上 但是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发送出数据后接收不到 帮忙找下原因
打印
信息

网友A:
串口调试工具的那个COM口的选择有时候会出现问题,你可以选与设备管理器不同的COM口号试一下.

网友B:
COM口还有波特率是不是设置正确。串口的连接是不是正常,只有2根线呢。是不是反了?

网友C:
接收不到数据?硬件选项修改下试试

网友D:
发出来程序 看啊

网友E(2010-05-23):
先不要用USB转的,直接用PC的串口通讯试试,

网友F:
1.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看你的USB转串口的设备驱动起来没有。
2.如果驱动起来了,检查串口助手的COM口,波特率等等是否正确。
3.如果都正确,把你的串口线连到另一台的PC上看看能否接收到你发的数据。
这样就能知道是你的串口线有问题,还是目标板有问题。

网友G(2010-07-01):
先将TX与RX线对接,在上位机自发,看能否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