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jtag下载方式有关的SOPC中的IP组件问题

楼主:
为什么SOPC中没有添加和jtag下载有关的组件

但是jtag下载方式却可以用呢

板子上不是也有jtag下载的接口和引脚吗?
为什么SOPC里不需要添加和它相关的组件?

网友A:
一般MCU的JTAG扫描链可以完全访问总线,也就可以完成访问外设。

下载不过就是操作总线而已,不需要什么专用的IP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MCU的JTAG扫描链可以完全访问总线,也就可以完成访问外设。

下载不过就是操作总线而已,不需要什么专用的IP啊

不是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MCU的JTAG扫描链可以完全访问总线,也就可以完成访问外设。

下载不过就是操作总线而已,不需要什么专用的IP啊

再问一下
为什么nios里的时钟一般都设置为50MHz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