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启动问题,急!!!

楼主:
我装了evc,可是在建立工程时,到了 loading class information时,
evc就没响应了,在任务管理器里,可以看到evc的内存在哪儿循环变换,请问为什么?
怎么解决?

网友:
装evc补丁了吗 应该装SP4或以上的补丁 才能用

网友:
卸载重装,不行重装操作系统。

是这样的,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安装成功了吗?现在最新的补丁是SP4,如果你刚开始安装不成功的话,卸载也卸不完全的,会需要重装系统

网友:
日哟,微软的破玩意。已经搞好了。不过实在不明白为什么?
大家来分析分析:
C盘:操作系统,其他软件基本上安装在D盘。
对C盘做了ghost
第一次时:安装了vs2005,之后安装了eVC4,自动安装的sp2,包中自带sp2
         使用很正常。
   但是之前一直用的模拟器,今天接样机,结果ActiveSync4.5死活接不上,网上说需要ActiveSync3.7,
   于是找朋友要了一个(网上下的全部安装都有错误),
   卸载了4.5,安装3.7死活说有前期版本,无法安装
第二到n次:load操作系统,没有vs2005、winCE、eVC4的,同时,将安装在D:盘的vs2005相关的目录,eVC相关
   的目录, WinCE相关的目录都删掉了,安装,装上了之后,就是那样出现loading class时,eVC挂掉。
   网上有人说重装,与IE有关系,可是升级了还是没用
   又有人说要装SP4
第n+1次:load操作系统,同时删了所有与wince有关的东西,重装了evc,结果eVC还是挂掉,装了sp4,OK了。
第n+2次:load操作系统,同时删除了所有上一次安装的东西的目录,重装了evc,结果还没有装sp4,
   就已经可以了,不再出现loading class时eVC挂掉了。我操微软×××××。
   现在还是装了sp4,怕它那天又莫名其妙的罢工了。
一直讨厌微软的东西,这次逼不得已,非要用这玩意,结果搞得这么郁闷,晕死!!!!

网友:
记得好像是补丁的问题,安装SP4的,一直在用,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装过EVC的 ,装这个好像是得按照默认路径装,修改路径会有问题。而且补丁打的sp4,现在还没问题

网友:
我的evc建好工程就停止在那里,一动不动,郁闷的

网友:
打sp4的补丁!

网友:
必须装sp4补丁,否则就打不开project!

网友:
建议用VS2005或VS2008
到了6.0 EVC就废了
早点熟悉新工具对以后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