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关于wince5.0系统的中英转换问题

楼主:
我想问问,我现在的WINCE5。0系统加载了中文字体后,好像设置不到英文界面了,在PB中,默认语言是中文,在wince的控制面板-》区域设置中,区域射中选项卡的选中英文美国(其中还有一个是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户界面语言选项卡中,是阴影,选择不到,上面是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输入语言选项卡中,默认输入语言是英文(阴影,无法选择),已装入的语言显示英语,打上勾了,但是还是没有英文的界面,比如我的电脑图标还是“我的电脑”的标题,不是英文标题,我的目的是要使触摸屏校准的时候(也就是白屏的校准界面中提示语言可以设为英语,现在只有中文)。

请问是不是在PB中没有选上什么,还是其他问题呢,敬请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建议按PB帮助来做,也可以google

想要实现多语言切换,不只是什么没有选上那么简单。
不过也不难,以前就有一个刚毕业的女孩,花了一周左右将这个实现了。

网友:
原来还可以把系统语言设置成可转换的?

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按PB帮助来做,也可以google

想要实现多语言切换,不只是什么没有选上那么简单。
不过也不难,以前就有一个刚毕业的女孩,花了一周左右将这个实现了。

有没有更详细的做法呢?我已经GOOGLE过了
没什么资料的

网友B:
有个什么MUI的东西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什么MUI的东西你看看
在哪里的MUI?P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什么MUI的东西你看看

createmui

网友:
PB里面的MUI组件。

网友:
在PB的帮助文件里搜索CreateMui,里面有详细的操作步骤

网友:
语言转换我没有做过哦。学习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