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cache中的线性地址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19):
提问:cache中的线性地址是什么意思?
如题

网友A:
具体楼主可以好好看看:
http://www.educity.cn/ky/category.asp?class=zcyl
对应的几篇文章:
· 减少Cache失效开销[1]
· 降低Cache失效率的方法[1]
· cache基本知识[1]

网友B:
线性地址和cache有直接关联?线性地址就是 0~4G-1的范围取数吧。具体我也只看见全局数组变量的首地址要高三位设置为101,从而变成程序总通常使用的地址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