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电容式触摸屏,如何编程

楼主:
谁做过电容式触摸屏,如何编程

网友:
有很多现成的方案
我用的是MSP430F201x系列的

网友:
是QT的1106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现成的方案
我用的是MSP430F201x系列的

如何编程?

网友:
TI的参考资料里面有。

网友B:
引用楼主 h490516509 的回复:
谁做过电容式触摸屏,如何编程

做过电容式触摸屏?楼主的意思是使用过吧?如何编程。
电容式没用过。电阻式的是要看具体的控制器了。
比如三星的2440.是有LCD,触摸屏控制器的。
具体就是向相应的存储区写入像素控制数据。
之前需要一些初始化。
楼主说的编程,就是要写个驱动出来吧?
另外你需要带系统嘛?比如WINCE。
问题有点泛泛。小弟随便说说。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学习的。

网友C:
lz的意思是不是自己做触摸键呀!有多少个按键?各种方案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意思是不是自己做触摸键呀!有多少个按键?各种方案是不一样的!

我是意思是,怎么进行触摸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坐标处理。有多少种算法???????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h490516509 的回复:
谁做过电容式触摸屏,如何编程

做过电容式触摸屏?楼主的意思是使用过吧?如何编程。
电容式没用过。电阻式的是要看具体的控制器了。
比如三星的2440.是有LCD,触摸屏控制器的。
具体就是向相应的存储区写入像素控制数据。
之前需要一些初始化。
楼主说的编程,就是要写个驱动出来吧?
另外你需要带系统嘛?比如WINCE。
问题有点泛泛。小弟随便说说。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学习的。

我是意思是,怎么进行触摸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坐标处理。有多少种算法???????就是这样

网友:
汗,我居然把标题看错了

网友:
魅族,但是不懂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