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在单步调试时进不了main函数

楼主:
下面是程序
;启动代码入口

    CODE32

    AREA    vectors,CODE,READONLY
    ENTRY

;interrupt vectors
;中断向量表
Reset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程序单步到这条指令就不走了??????
        DCD     0xb9206e50
        LDR     PC, [PC, #-0x120]
        LDR     PC, FIQ_Addr

ResetAddr           DCD     ResetInit
UndefinedAddr       DCD     Undefined
SWI_Addr            DCD     SoftwareInterrupt
PrefetchAddr        DCD     PrefetchAbort

这程序是例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请高手帮忙

网友A:
这个通常是你的访问的地址不对引起的。
比如起始地址,等。有中断产生的,那么涉及MMU的。

估计你的和MMU关系较大。

网友:
"LDR    PC, DataAbortAddr            ;程序单步到这条指令就不走了?????? "
这是取数据/指令异常。原因一般就是goooglman所说的“这个通常是你的访问的地址不对引起的”。
你可能需要从这条指令之前的寄存器读取中找原因。

网友:
楼主应该在LDR    PC, ResetAddr之后执行的流程那找原因。

网友:
你在 那里调试?  如果是在 sdram 中运行的话,之前,需要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常是你的访问的地址不对引起的。
比如起始地址,等。有中断产生的,那么涉及MMU的。

估计你的和MMU关系较大。

UP

网友B:
都不好意思告诉大家,Hjtag软件里没设置成自动下载,真丢人。不过听你们说地址的问题,我还不太懂,估计以后自己写源代码会遇到这类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不好意思告诉大家,Hjtag软件里没设置成自动下载,真丢人。不过听你们说地址的问题,我还不太懂,估计以后自己写源代码会遇到这类问题,谢谢大家了。

有时候会由于操作不当引起,不要着急。大家都做过这种事情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