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解码

楼主:
目前6410 samsung提供的BSP中已经有硬件解码的驱动和应用程序的范例了,编译后也确实可以硬解一些格式的文件。
但是目前有个问题,samsung提供的应用范例是没有声音的。请问如何把硬件解码部分整合到一个播放器中去呢?

网友A:
能硬解什么格式的文件,如果只是一些裸的视频文件,如.m4v文件,说明这个范例不能分离音视频流,那就不能播放比如.avi,.mp4这样的文件了,需要去找分离音视频流的代码。这个代码如果bsp里有,那最好不过,没有只能自己找开源库移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硬解什么格式的文件,如果只是一些裸的视频文件,如.m4v文件,说明这个范例不能分离音视频流,那就不能播放比如.avi,.mp4这样的文件了,需要去找分离音视频流的代码。这个代码如果bsp里有,那最好不过,没有只能自己找开源库移植了

如此看来,工作量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