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求助!!!我是新手,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我买了个射频收发模块,它自带的数字手册上有它的CRC校验程序如下:
An example implementation of CRC calculation on a message is shown next
// Definitions for CRC constants
#define MSG_CRC_INIT(0xFFFF)
#define MSG_CCITT_CRC_POLY(0x1021)
// Message object structure for sending/receiving messages
typedef struct MsgObj
{
u8 dataLen;
u8 opCode;
u16 data[MSG_MAX_DATA_LENGTH];
u16 crc;
} MsgObj;
// This function updates a running CRC value
void CRC_calcCrc8(u16 *crc_calc, u8 ch)
{
u8 i, v, xor_flag;
// Align test bit with leftmost bit of the message byte.
v = 0x80;
for (i=0; i<8; i++)
{
if (crc_calc & 0x8000)
{
xor_flag = 1;
}
else
{
xor_flag = 0;
}
crc_calc = crc_calc <<1;
if (ch & v)
{
// Append next bit of msg to CRC if it a one. The zero bit placed there by the
shift above need not be changed if the next bit in msg is zero.
crc_calc= crc_calc + 1;
}
if (xor_flag)
{
crc_calc = crc_calc ^ MSG_CCITT_CRC_POLY;
}
// Align test bit with next bit of the message byte. v = v >> 1;
}
}
// This function calculates the CRC for an arbitrary message.
u16 CRC_calcCrcMsgObj(MsgObj *hMsg)
{
u16 crcReg, i;
// Initialize the CRC register
crcReg = MSG_CRC_INIT;
CRC_calcCrc8(&crcReg, MSG_CCITT_CRC_POLY, hMsg->dataLen);
CRC_calcCrc8(&crcReg, MSG_CCITT_CRC_POLY, hMsg->opCode);
for(i=0; idataLen; i++)
{
CRC_calcCrc8(&crcReg, MSG_CCITT_CRC_POLY, hMsg->data);
}
return(crcReg);
}
我自己在keil uvision3上改了改程序,没改完,改后的程序如下:
#include
#define MSG_CRC_INIT 0xFFFF// Definitions for CRC constants
#define MSG_CCITT_CRC_POLY 0x1021// Definitions for CRC constants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truct MsgObj// Message object structure for sending/receiving messages
{
        u8 dataLen;
        u8 opCode;
        u8 db[250];
        u16 crc;
}MsgObj;
void CRC_calcCrc8(u16 *crc_calc, u8 ch);// This function updates a running CRC value
u16 CRC_calcCrcMsgObj(MsgObj *hMsg);// This function calculates the CRC for an arbitrary message.
u16 CRC;
void main()
{
        CRC=0;
        while(1);
}
void CRC_calcCrc8(u16 *crc_calc, u8 ch)
{
        u8 i, v, xor_flag;
        // Align test bit with leftmost bit of the message byte.
        v = 0x80;
        for (i=0; i<8; i++)
        {
                if (crc_calc & 0x8000)
                {
                        xor_flag = 1;
                }
                else
                {
                        xor_flag = 0;
                }
                crc_calc<<=1;
                if (ch & v)
                {
                        /* Append next bit of msg to CRC if it a one. The zero bit placed there by the
               shift above need not be changed if the next bit in msg is zero.*/
                        crc_calc+=1;
                }
                if (xor_flag)
                {
                    crc_calc = crc_calc ^ MSG_CCITT_CRC_POLY;
                }
                // Align test bit with next bit of the message byte. v = v >> 1;
        }
}
u16 CRC_calcCrcMsgObj(MsgObj *hMsg)
{
         u16 crcReg, i;
         crcReg = MSG_CRC_INIT;// Initialize the CRC register
         CRC_calcCrc8(&crcReg, hMsg->dataLen);
         CRC_calcCrc8(&crcReg, hMsg->opCode);
         for(i=0; idataLen; i++)
         {
                 CRC_calcCrc8(&crcReg, hMsg->db);
         }
         return(crcReg);
}
编译后在“if (crc_calc & 0x8000)”上出现“error C193:‘&’:bad operand type”的错误,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应该是if (crc_calc &&0x8000)吧。

网友:
把0x8000用define定义成常量试试

网友:
u16 *crc_calc 是给指针,if (*crc_calc & 0x8000),但 crc_calc = crc_calc <<1;这就不明白了

网友:
大家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同样的错误提示出现。后来我怀疑是没编完整造成的原因,就又有把程序编完整了,程序如下:
#include
#define MSG_CRC_INIT 0xFFFF
#define MSG_CCITT_CRC_POLY 0x102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truct{
        u8 dataLen;
        u8 opCode;
        u8 db[250];
        u16 crc;
} MSGOBJ;
MSGOBJ message=
{
        0x04;
        0x0b;
        db[250]={0x27,0x0b,0x09,0x41};
        0xfc3b;
},*address;
void CRC_calcCrc8(u16 *crc_calc, u8 ch);
u16 CRC_calcCrcMsgObj(MSGOBJ *hMsg);
u16 CRC;
void main()
{
        CRC=0;
        address=&message;
        CRC=CRC_calcCrcMsgObj(address);
        while(1);
}
void CRC_calcCrc8(u16 *crc_calc, u8 ch)
{
        u8 i, v, xor_flag;
        v = 0x80;
        for (i=0; i<8; i++)
        {
                if (crc_calc & 0x8000)
                {
                        xor_flag = 1;
                }
                else
                {
                        xor_flag = 0;
                }
                crc_calc<<=1;
                if (ch & v)
                {
                crc_calc+=1;
                }
                if (xor_flag)
                {
                    crc_calc = crc_calc ^ MSG_CCITT_CRC_POLY;
                }

        }
}
u16 CRC_calcCrcMsgObj(MSGOBJ *hMsg)
{
         u16 crcReg, i;
         crcReg = MSG_CRC_INIT;
         CRC_calcCrc8(&crcReg, hMsg->dataLen);
         CRC_calcCrc8(&crcReg, hMsg->opCode);
         for(i=0; idataLen; i++)
         {
                 CRC_calcCrc8(&crcReg, hMsg->db);
         }
         return(crcReg);
}
编译后在“0x04;”一行出现“error C141:syntax error near';'”;
在“0x0b;”一行出现“error C141:syntax error near'0x0b'”;
在“0xfc3b;”一行出现“error C141:syntax error near'0xfc3b'”的错误。
帮帮忙啦,谢谢各位!!!

网友A:
自己查查啊 又不是逻辑错误 编译错误好好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查啊 又不是逻辑错误 编译错误好好查查

对头。

网友:
是不是出现中文输入了

网友:
void CRC_calcCrc8(u16 *crc_calc, u8 ch)
{
u8 i, v, xor_flag;
// Align test bit with leftmost bit of the message byte.
v = 0x80;
for (i=0; i <8; i++)
{
if (*crc_calc & 0x8000)
{
xor_flag = 1;
}
else
{
xor_flag = 0;
}
*crc_calc <<= 1;
if (ch & v)
{
/* Append next bit of msg to CRC if it a one. The zero bit placed there by the
              shift above need not be changed if the next bit in msg is zero.*/
crc_calc+=1;
}
if (xor_flag)
{
    *crc_calc = *crc_calc ^ MSG_CCITT_CRC_POLY;

}
// Align test bit with next bit of the message byte. v = v >> 1;
}
}

是否crc_calc这样操作?  操作的应当是crc_calc的值,而不是地址.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问题解决了:操作的应当是crc_calc的值,而不是地址,谢谢tcdzyq的提醒,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