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启动不了。can not connect device error:0x80004 ...

楼主(2010-02-24):
模拟器启动不了。can not connect device error:0x80004005什么意思
vs2005的自己装的模拟器启动不了。以前可以。好像装了pb之后就不行了。
can not connect device error:0x80004005什么意思
模拟器
error

网友A:
C:\Documents and Settings\xxx\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CoreCon\1.0
里边的内容删除一下试试,删除前先备份一下,不行再恢复了

网友B:
试过,没什么效果
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C:
嘎嘎,一楼正解,装6.0就会这样

网友D:
好像是要把整个目录全删掉

网友(2010-04-11):
我发现原来是自己没有设置分辨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