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上运行vxworks,按网上说的做,>make CPU="PENTIUM" tool="gnu" ln97xe 提示make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

楼主:
 而在path里,已经添加了make的位置了啊:\Tornado\target\config\82559?
把makefile ln97xEnd.c拷贝到\Tornado\target\config\82559文件夹下,make,又提示vxrm不是。。。

网友:
你如果用的tornado2.2,就到命令行(cmd)下,进入Tornado2.2\host\x86-win32\bin,执行torVars.bat这个批处理,之后进入到你需要编译的目录下,在命令行直接执行编译命令,如:make。这个批处理就是给这个命令行配置编译环境的。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批处理中操作设置到环境变量中,之后,随便打开命令行,都可以执行编译命令了。

如果你用的是workbench,在开始菜单的安装目录了又一个VxWorks Development Shell,直接打开可以执行命令。